楼主(2025-09-19):
用的PLC是三菱FX5U  伺服用的是三菱MR-JE系列的  定位指令用的DDRVA    设备在运行的时候 比如 我要伺服运行到1.5米的位置  然后我遮挡光幕  加减速延时用了2秒 这时候当我遮挡光幕一瞬间 这个伺服 他不是立马停止,是会按照减速时间来进行停止,这对么?还是可以设定成直接立马停止?我想要立马停止。该怎么来设定。

网友A:
驱动特殊寄存器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B:
   能看明白吧

网友C:
3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看明白吧

看如果我用了这个SM5862做脉冲输出停止的话  那如果我吧安全光幕信号解除  剩下一段距离的定位脉冲还是会执行到我所需要的位置吗?

网友D:
你用停止脉冲指令同时,再把触发DDRVA的线圈给复位掉就可以了

网友E:
学习下
深耕技术

网友F: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 实现“立即停止”的方法
1. 使用伺服驱动器的紧急停止输入(EMG)
- MR-JE伺服驱动器有专用的紧急停止端子(通常是CN1的EMG端子)。
- 当该端子断开时,伺服立即切断输出,电机瞬间停止。
- 优点:真正意义上的“立即停止”,不受减速时间影响。
- 注意事项:
- 停止方式为“自由停止”或“抱闸停止”,可能不精准定位。
- 适合用于安全防护(如光幕遮挡)场景。
2. 使用伺服驱动器的快速停止(Quick Stop)功能
- 可通过MR Configurator2软件设置伺服参数,启用快速停止功能。
- 设置相关参数如:
- Pr.22(停止模式选择):设为“快速停止”模式。
- Pr.23(快速停止减速时间):设为极短时间(如0.01秒)。
- 然后在PLC程序中,当光幕遮挡时,触发伺服停止信号。
- 优点:比正常减速快很多,仍保持一定控制精度。
3. PLC程序中使用STOP指令或修改DDRVA控制字
- 在FX5U中,DDRVA指令控制伺服运行,可以通过修改控制字(如强制停止位)来中断运行。
- 但这种方式仍会遵循减速时间 unless 配合伺服参数设置为“快速停止”。

⚙ 推荐做法(结合安全与控制)
|  |  |
|  |  |
|  |  |
|  |  |
|  |  |

如果你希望的是“既立即停止,又能保持定位精度”,建议使用快速停止模式而不是EMG。EMG适合紧急断电场景,但不适合精确控制。
你可以用MR Configurator2连接伺服驱动器,查看并修改相关参数。这个软件支持JE系列伺服,操作也很直观。

网友G:
你的光幕信号是不是和定位位置一致,如果一致的话就可以用光幕信号来停伺服

网友H:
绝对定位。定位时碰到光栅停止。离开光栅后再次定位至绝对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