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连接松下A5

楼主(2025-09-20):
各位大侠,我现在做了一台单轴伺服控制,用FX1N的Y0给松下A5的X4插头内的3(PULS1),Y2给X4插头内的5(SIGN1).com+7和com-41接dc24v;伺服on输入29接通;PLC程序监控Y0也有脉冲输出了;伺服参数pr0.01设为0位置模式,pr0.05设为1长线,pr0.07设为3脉冲列+符号,(INH33是未接通状态)运行后电机不转,有大侠指导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看附图好像接错线了,不知道对不对,你看看

网友B:
伺服的准备信号又没有接,即ready

楼主:
按照2楼试了,还是不转

楼主:
查看伺服不转原因:07是没有脉冲,现在考虑是PLC接线有问题,现场PLC的输出端com0没有接0V;另1楼的接线不知道要不要,知道的大侠指导下
zsh340

网友C:
松下的伺服好像还要外接2.2K电阻吧,我记得。只有三菱的可以直接接DC24V.(因为伺服放大器都是5V的)

网友D:
还的看一下你PLC的COM端接是24V还是0V,伺服接1和2

楼主:
回复各位大侠:现场PLC输出端com0-2没有接线,把COM0-2接PLC输出电源的0V,把PLC输出24v接到伺服X4插头内3,5针,进行试机已能运行了。用了第一种方法,但是没有接电阻,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E:
如果不想加外接上拉电阻,请按照一楼图示,把1,2引脚(也就是OPC1/2, 接24v),脉冲接引脚4,方向接引脚6。外接电阻属于5V差分输入,PLC是集电极开路输出

网友F:
看右侧图有外置电阻和内置电阻的区别,你自己加电阻3、5接P24,4、6接Y点。不加电阻1、2接P24,4、6接Y。你现在用外置电阻接法却没加电阻,除非你的输出信号是5V的,不然容易烧坏这个口,趁早把线路改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侠,按照说明书上不接电阻的方式改了

网友G:
多少个脉冲一圈?

网友H:
搞转了没,1,2接24V,4接Y0,6接Y1。Y0发脉冲,Y1是方向。

网友I:
你PLC是MR还是MT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各位大侠:现场PLC输出端com0-2没有接线,把COM0-2接PLC输出电源的0V,把PLC输出24v接到伺服X4插头内3,5针,进行试机已能运行了。用了第一种方法,但是没有接电阻,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怕你麻烦特意给你截图不外加电阻的接法,如果是新的产品比如雷赛2.0版本的步进,虽然标明5v但可以接24v没问题
但老A5了你这样接24v不保险吧,你按①接法最好用5v或者加个2K 0.5w电阻,要不就按②图接法有内置2K了

帮你看了下说明书,按三菱PLC的接法,低电平输出,Y公共端COM接0v,伺服侧按针脚:
1+2+7接24v,25+41接0v,4脉冲,6方向,19 Z相脉冲(根据自己需要),29使能(或者参数“内部使能”)

网友J:
按这个定义接线就好
附件: 伺服接线.pdf (44 K) 下载次数:2

网友K:
1.先确认PLC·是不是晶体管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