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20):
PLC与变频器485通信时,在PLC上设置变频器的频率后,变频器大约在6-7秒后频率才会变化 。将通信波特率设置115200后也是一样。奇偶检验都设置匹配一样。通信地址也没有问题。设置的频率与变频器上显示的频率一致。PLC只挂了一个变频器,通信线很短,1米都不到。程序可以确定没有问题的,因为这段程序与其它的变频器通信都正常过,现在只是换了一个品牌的变频器而已。PLC程序的地址也修改与现在的变频器的地址匹配。请问各位是佬情况引起的?PLC上加了一个485通信模块与变频器通信,通信模块上的2个指示灯过6-7秒钟才闪一下。而正常的情况是闪烁很快的。
一笑而过

网友A:
查查线呢

楼主:
就两根线,正负没有接错,接错了变频器的频率也不会变化 。
引用 网友A:
查查线呢
一笑而过

网友B:
在PLC端和变频器端监控下报文不就知道是那出问题啦。
QQ: 2845452345

楼主:
谢谢提醒,但手上没有转换口。
引用 网友B:
在PLC端和变频器端监控下报文不就知道是那出问题啦。
一笑而过

网友C:
用软件接上监测下报文在分析问题

网友D:
你先用串口软件调试试试看看变频器反应快不快

网友E:
你用电脑用串口助手测试一下呢,有时通讯参数错误也会出现这中情况,像奇偶校验。
你看看变频带EMC不,尝试开启或者关闭,通讯线最好用双绞屏蔽线,没用的话用网线代替试试。

楼主:
通信参数我确认过了,是没有问题的。变频器与PLC之间的线仅20cm左右,我重新做过一条线测试过也一样。由于身边没有USB转串口数据线,无法用串口调试来测试。至于EMC,我查一下手册后测试一下。感谢各位的解答!
一笑而过

网友F:
有可能是大部分交互都失败,每几秒有一条报文成功

网友G:
看看PLC这边,有没有重试计数,这个量级的延迟,一般都是大量报错,需要反复重试后只有一两条能通信成功

楼主:
轮询通信,监控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这程序在其它变频器上有大量使用过的。最近换变频器才有这种现象。可以排除是地址与通信设置的问题,地址更改过。奇偶检验位及波特率都设置一样的,我确认无误。
一笑而过

网友H:
变频器用的哪家的

网友I:
参数“超时”(Timeout) 设为等待从站做出响应的毫秒数。“超时”(Timeout) 值可以设置为 1 ms 到 32767 ms 之间的任何值。典型值是 1000 ms (1 s)。“超时”(Timeout) 参数应设置得足够大,以便从站设备有时间在所选的波特率下做出响应。

“超时”(Timeout) 参数用于确定 Modbus 从站设备是否对请求做出响应。“超时”(Timeout) 值决定着 Modbus 主站设备在发送请求的最后一个字符后等待出现响应的第一个字符的时长。如果在超时时间内至少收到一个响应字符,则 Modbus 主站将接收 Modbus 从站设备的整个响应。

这个参数设的多少呢,会不会是新变频器响应速度慢呢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WX:haichaoking

楼主:
问题解决了,波特率设置为9600就正常了。设置38400、115200都不行。一般情况下波特率越高,传输信号频率越高。不知什么原因导致波特率高反而导致延迟。谢谢大家!
一笑而过

网友J:
波特率越高你的传输速度越快,但是稳定性也会降低啊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波特率设置为9600就正常了。设置38400、115200都不行。一般情况下波特率越高,传输信号频率越高。不知什么原因导致波特率高反而导致延迟。谢谢大家!

楼主:
是的,原来是配的日系的变频器,所以波特率高都没有问题,这次换成了国产的变频器,波特率高反而不稳定了。
引用 网友J:
波特率越高你的传输速度越快,但是稳定性也会降低啊

一笑而过

网友K:
截一段数据流分析一下

网友L:
USB串口或串口服务器连接变频器485,监控报文是否正确plc

楼主:
抱歉!由于手上没有串口数据线,所以无法监测数据。
一笑而过

网友M:
帧间隔设成10ms,或者30ms.超时时间设成1000ms.然后看一下PLC程序是不是有其它没连接的485从站.

网友N:
用串口助手软件   试试 看
qq群4057363
学习交流,共同进步☜
:赠人玫瑰 🌹  手留余香!

网友O:
    为什么波特率设高不行,因为国产的有些东西通信这块有些有问题的,我举几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来说一下,第一个是常州阿科牧的模温机,最近这个牌子的模温机换成一体机控制了。通信是不能设偶校验的,但是说明书上面又标注可以偶校验,PLC上一调成偶校验就连不上。那个破模温机厂家还怪我说为什么非要设定偶校验(那你说明书上为什么有偶校验的选项)。第二个,信捷XC的PLC做485通信是不能设定4800波特率的,设定为这个波特率就是连不上的。最后一个例子是我朋友碰到的,他说碰到有些国产变频器通信反映不过来,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轮询的速度一加快,变频器就响应不过来,导致PLC接收到的数据几秒钟更新一次。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为什么波特率设高不行,因为国产的有些东西通信这块有些有问题的,我举几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来说一下,第一个是常州阿科牧的模温机,最近这个牌子的模温机换成一体机控制了。通信是不能设偶校验的,但是说明书上面又标注可以偶校验,PLC上一调成偶校验就连不上。那个破模温机厂家还怪我说为什么非要设定偶校验(那你说明书上为什么有偶校验的选项)。第二个,信捷XC的PLC做485通信是不能设定4800波特率的,设定为这个波特率就是连不上的。最后一个例子是我朋友碰到的,他说碰到有些国产变频器通信反映不过来,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轮询的速度一加快,变频器就响应不过来,导致PLC接收到的数据几秒钟更新一次。

怪不得我两个变频器通讯,那个通讯周期明显被拉长了,接收完成标志间隔明显比一个变频器通讯长了很多。我还纳闷,怎么参数没问题,终端电阻也按标准加了,波特率不管是高还是低,通讯就是明显有延迟,甚至还影响到我动作了

网友Q(2025-11-17):
1.     确认变频器Modbus寄存器说明书:
•     频率设置寄存器
•     启动/停止控制寄存器
•     是否需要写入多个寄存器才能生效
2.     在PLC中增加周期性写入频率指令:
•     每100ms写一次频率值,观察变频器响应是否加快
3.     尝试写入“运行命令”或“使能位”:
•     某些变频器需要写入运行控制位才能真正启动
4.     使用串口调试工具(如Modbus Poll)直接测试变频器响应:
•     排除PLC程序问题,验证变频器是否立即响应频率设置
5.     联系变频器厂商技术支持,确认是否有特殊通信机制或延迟处理逻辑

网友R:
价格战搞的产品都有一点小问题,凑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