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20):
怎么欧姆龙的编程软件安装这么困难
求大佬打救

网友A:
欧姆龙官网下载软件卸载软件  卸载干净后  再把杀毒软件关闭 防火墙这些都关闭  在去下载软件 然后在解压后在安装试试  希望能帮助到你
https://www.fa.omron.com.cn/index.php
来之欧姆龙 解答方案
当您启动 CX-Programmer 时,它会显示“找不到OSLicence.dll”。 请告诉我该怎么做。
2024/10/07知识

常见问题 否
FAQ000116729
响应
■请检查您的 CX-One 安装版本是否与您的 PC作环境兼容。

CX-One 软件作环境
如何检查您的 CX-One 安装版本
・检查安装介质的打印表面
- 启动 CX-One 信息 (*)
- 打开发行说明 (*)

■如果安装版本和PC的运行环境组合没有问题,则可能是软件安装失败,请考虑重新安装。 从下面的链接
下载 OMRON Automation Software Remover,卸载它,然后重新安装它。
“我在哪里可以下载惠普上的欧姆龙自动化软件卸妆?”
请以管理员权限登录进行安装。 还建议在停止防病毒软件的情况下执行安装。

快捷方式保存到 C:\ProgramData\Omron\CX-One\StartMenu\CX-One。
官网网站:https://faq.fa.omron.co.jp/tech/s/article/faq000116729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