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20):
用了一个网线的JET伺服,我把限位和DOG信号接在那个焊接的头上了,监控信号也对,伺服设置里有好多回原方式,我选了DOG的那些,都不动,要怎么搞?有大神解答吗?

网友A:
引用楼主macatx于2025-09-20 19:43发表的 三菱的JET伺服走的网线,回原要怎么设置?现在手动可以回原没反应 :
用了一个网线的JET伺服,我把限位和DOG信号接在那个焊接的头上了,监控信号也对,伺服设置里有好多回原方式,我选了DOG的那些,都不动,要怎么搞?有大神解答吗?

回原点要写程序的,控制模式为6,控制命令为h1F. 把你程序截图看看怎么分配地址的,
程度有写,程序没问题,主要是怎么设置这个回原的方式
plc

网友B:
我都是带电池的,只有清零当前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