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Programmer如何可以正常安装?

楼主:
CX-Programmer如何可以正常安装?

网友A:
纯净版本的操作系统
,从来不安装那些 数字 杀毒软件, XX电脑医生, 电脑卫士类的...
如果不改变安装路径的话,直接 同意,下一步,输入序列号,继续,这个软件还从来没遇到过问题.

网友B:
安装软件最好一次成功,安装不成功卸载就容易卸载不干净 比如注册表 第二次安装就比较麻烦 卸载软件第一推荐官网卸载软件 第二推荐 geek 软件;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72133.html
努力学习 学以致用!
QQ号:349328832
QQ群:4057363
一入工控,情深似海!

楼主:
谢谢大佬们,真的只有换新系统安装。。官方软件,GEEK各种删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