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3U-485-BD与温湿度仪表通讯程序

楼主(2025-09-22):
描述:温湿度变送器
描述:PLC
买了一个温湿度变送器,需要读取湿度温度当前值,硬件是FX3U系列的PLC 加了一个FX3U-485-BD的板子,求助各位高手有空帮忙写一个程序
描述:温湿度仪表说明书
温湿度采集模块使用手册 (1).pdf

网友A:
解决问题没有

网友B:
这不是钱能解决的事吗

网友C:
不会空手套白狼
报个价?

网友D:
多去看看视频 这样内饰的程序很多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网友E:
直接连触摸屏不可以吗?

网友F:
明码标价立马搞定

网友G:
用RS指令或者用封装好的modbus功能块都可以实现:
微信:guanyumou

QQ:149034219

网友H:
试试看这个能不能读取,

网友H:
试试看这个能不能读取,站号1,波特率9600,数据位8,停止位1,无校验。监控D10之后的连续多个寄存器是否有数值变化,再解析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