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22):
请教各位朋友,PLC程序怎么读取编码器的数据?2个编码器要怎么与PLC进行接线?码码器旋转一圈是360脉冲
相信自我!

网友A:
编码器字.BoolData[0]:=棕色;
编码器字.BoolData[1]:=橙色;
编码器字.BoolData[2]:=黄色;
编码器字.BoolData[3]:=绿色;
编码器字.BoolData[4]:=蓝色;
编码器字.BoolData[5]:=紫色;
编码器字.BoolData[6]:=灰色;
编码器字.BoolData[7]:=白色;//256到7,360到8
编码器字.BoolData[8]:=粉色;//360编码器输入
脉冲命令(Clk:=初始校正);//初始校正脉冲
CASE 编码器选择 OF

360:
初始校正后角度:=Gray(编码器字.wordData,_R360,UINT#76,UINT#0);//格雷码转换值
当前角度L:=Gray(编码器字.wordData,_R360,UINT#76,初始校正后角度UINT);//经过初始校正后转换值
IF 脉冲命令.Q =TRUE THEN;
    初始校正后角度UINT:=LREAL_TO_UINT(初始校正后角度);//初始校正角度寄存
END_IF;
IF 角度取反 = TRUE THEN ;//角度取正
编码器角度:= UDINT#10*LREAL_TO_UDINT(当前角度L);
ELSE;//角度取反
    编码器角度:=UDINT#10*(UDINT#360-LREAL_TO_UDINT(当前角度L));
END_IF;

256://256编码器
当前角度L2:=Gray(编码器字.wordData,_R256,UINT#0,UINT#0);
    Angle_1:=UDINT#10*LREAL_TO_UDINT(当前角度L2);
    IF 角度取反 = TRUE THEN;//角度取正
        编码器实际位置:=Angle_1;
    ELSE;//角度取反
        编码器实际位置:=UDINT#3590-Angle_1;
    END_IF;
    IF 脉冲命令.Q =TRUE THEN;
        编码器零位:=编码器实际位置;//初始校正寄存器
    END_IF;

    IF 编码器实际位置<编码器零位 THEN;
        编码器角度:=编码器实际位置+UDINT#3590-编码器零位;
    END_IF;
        IF 编码器实际位置>=编码器零位 THEN;
            编码器角度:=编码器实际位置-编码器零位;
        END_IF;

END_CA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字.BoolData[0]:=棕色;
编码器字.BoolData[1]:=橙色;
编码器字.BoolData[2]:=黄色;
编码器字.BoolData[3]:=绿色;
编码器字.BoolData[4]:=蓝色;

请教朋友,第7  第8是什么意思,能详细说明一下吗?感激不尽!
相信自我!

楼主(2025-11-01):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字.BoolData[0]:=棕色;
编码器字.BoolData[1]:=橙色;
编码器字.BoolData[2]:=黄色;
编码器字.BoolData[3]:=绿色;
编码器字.BoolData[4]:=蓝色;

不错,按此方式已经搞定了这个项目,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心帮助,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B:
看不懂,只用过高速计数器模块读脉冲,绝对值是走通讯吧,怎么用?

网友C:
编码器一圈360脉冲属于增量编码器 欧姆龙也有绝对值编码器 是并行IO点格雷码输出的
附件: GZ58增量编码器 -1024.doc (266 K) 下载次数:21
附件: 单圈绝对值并行-4096.doc (322 K) 下载次数:22
旋转编码器

网友D(2025-12-13):
一般多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E:
深耕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