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22):
1、西门子200smartplc 已经通过gip  sip指令读取和写入IP地址
2、步科触摸屏关联PLC iP地址,如何把触摸屏手动输入的这个地址也同步修改

网友A:
第一次听说不用MicroWIN smart 可以更改200smart的地址

网友B:
没用过步科,像威纶通有寄存器,昆仑通态有脚本都能改触摸屏IP
微信:wsxw40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不用MicroWIN smart 可以更改200smart的地址

  那是你没听说,我以前做过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步科,像威纶通有寄存器,昆仑通态有脚本都能改触摸屏IP

人家要修改PLC的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