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三菱FX5U字符串

楼主(2025-09-22):
想问下把年月日时分秒,分别读到D100到D105中.怎么能把D100到D105中的数值合并为字符串输出!有没有大佬指教下!就是想合并输出为字符串形式比如2025-09-22-17-30-31

网友A:
引用楼主jiabin_liang于2025-09-22 17:27发表的 新手请教三菱FX5U字符串 :
想问下把年月日时分秒,分别读到D100到D105中.怎么能把D100到D105中的数值合并为字符串输出!有没有大佬指教下!
用trd指令看看
我已经读取到年月日时分秒,只是想有什么办法可以合并输出为字符串来显示比如2025-09-22-17-30-31

网友B:
用BMOV不行吗

网友C:
只能一个个去转化,然后合并
是的最后只能自己做个FB块去化然后合并

网友D:
这个简单 看手册吧

网友E:
你还在吗,我也刚接触三菱,和你一样的用法
专心搞钱

网友F:
用这个方法,封装好了FB,直接调用就行

网友G: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