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2025-09-22):
小弟第一次使用三菱R系列PLC,请教各位大哥一个基础的问题。如图,我是想接通寄存器D的一个字,但是系统只能打位指令么?把后面  点0  去了提示指令错误。会不会因影响我使用整个 字 寄存器

网友A:
寄存器D的一个字包含了16个位,线圈只占一个位,把后缀去掉当然是报错啊。
QQ: 2845452345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是这样的 我想接通整个字,像我上述的图片那样编写程式可以满足我的想法么?不像Q系列,这样写是整个字ON的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D的一个字包含了16个位,线圈只占一个位,把后缀去掉当然是报错啊。

网友B:
用mov K65535接通字里面所有位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C:
    楼上正解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好的谢谢
引用 网友B:
    用mov K65535接通字里面所有位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好的谢谢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这跟R系列没关系啊,三菱都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