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汇川H5U与松下A6B伺服PDO和SDO映射,有人用过吗

网友A:
你都用这个总线了,直接使用软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用这个总线了,直接使用软限位

说的是这个

网友B:
自动映射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映射的就可以了

试过了,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