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23):
各位朋友大家好!现在有个问题:如题,怎么与这个编码器接线,怎么在程序中读取到编码器的当前数据?之当没有有过欧姆龙
相信自我!

网友A:
你那编码器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编码器是什么型号?

型号:E6C3-AG5C 360_R 2M
相信自我!

网友B:
这个几位的,几位接plc的几个输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几位的,几位接plc的几个输入点

请教一下,程序上怎么读取编码器的值?没有发现相关编码器的读取指令?
相信自我!

网友A:
回不回复跟空气一个感觉!

网友C:
该款是单圈并行IO点360格雷余码信号输出的  接到plc的输入IO点上就可以了
附件: 16单圈并行信号编码器17.pdf (708 K) 下载次数:18
附件: 50外径绝对值并行.doc (308 K) 下载次数:16
旋转编码器

网友B:
有的plc有现成指令,有的没有,算法自己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plc有现成指令,有的没有,算法自己查

查了一下,欧姆龙NX1P2这款PLC有一个GRAY指令,但是输入要怎么处理呢?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欧姆龙NX1P2这款PLC有一个GRAY指令,但是输入要怎么处理呢? [attachment=314885]

难道要将8个编码器输入点合并在一个字里面吗?
相信自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要将8个编码器输入点合并在一个字里面吗?

8位的256的分辨率,最好接输入点的00到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8位的256的分辨率,最好接输入点的00到07

编码器是360脉冲一圈的
相信自我!

楼主:
看了2遍编程手册,居然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指令将PLC本体8个输入点合并在一个字里面。有哪位大师应用过此相关的方式方法,能否指导下,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编码器是360脉冲一圈的

自己看看编码器说明书,360的是9位的。

楼主:
继续求助,接好了线,PLC用什么指令把编码器的数据读出来?
相信自我!

楼主:
请用过的大师帮忙解获一下,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D:
没用过欧姆龙,找到一个说明书例子,你参考一下
  • 下载积分:+5(那时年少)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欧姆龙,找到一个说明书例子,你参考一下

    有点复杂,搞不明白。还是很感谢这位朋友!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