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最近有个项目用了十个轴,我写完逻辑发现扫描周期太长了,就把逻辑挪到另一个task里面了,但是两个task之间有变量覆盖的警告,这种是不是没啥问题呀?或者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

楼主:
帖子图片有问题,这里补充

网友A:
应该编译不报错就没问题,希望听到专业大神的指点

网友B:
你把重叠的变量做成全局变量,编译肯定不会报错。

楼主:
就是全局变量
引用 网友B:
你把重叠的变量做成全局变量,编译肯定不会报错。

网友C:
我一般都是,EtherCAT用来放轴之类或优先级别高的需要先处理的,TASK放其他,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对,我也是这么处理的,但是逻辑里面有操作到轴的数据,然后提示变量在另一个任务中使用,信号可能被覆盖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都是,EtherCAT用来放轴之类或优先级别高的需要先处理的,TASK放其他,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ethercat任务只放轴功能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