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三菱40SSC-S光纤怎么控制伺服

楼主(2025-09-24):
求助一个案例,第一次用三菱。FX5U带光纤模块,控制MR-JE-B伺服
专心搞钱

楼主:
没有大哥吗?我找了好久咱们论坛的资料。如果是回原点,是写入G74 和G76速度后,一直触发G2417.3,等到G2417.4完成吗?我看到有的,是触发程序号,来执行的。我猜 ,是不是可以直接触发G2417.3?
专心搞钱

网友A:
论坛上找下,以前有发过的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757500&page=1#2369661

网友B:
B站上面一大堆
努力学习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