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24):
使用GX Works2请不要更新系统,尤其是 2025-适用于 Windows 11 Version 24H2 的 09 累积更新,适合基于 x64 的系统 (KB5065426) (26100.6584),更新了就卸了,不然就会存储空间不足,我都重装几次了,最后把它卸了才能用

网友A:
9/10更新的,到现在没啥问题
你电脑本身储存空间不足?

楼主:
150G硬盘,20G内存还不够它用?
反正我是删除了这更新就能正常使用

网友B:
引用楼主hsqknx于2025-09-24 15:08发表的 GX Works2请不要更新系统 :
使用GX Works2请不要更新系统,尤其是 2025-适用于 Windows 11 Version 24H2 的 09 累积更新,适合基于 x64 的系统 (KB5065426) (26100.6584),更新了就卸了,不然就会存储空间不足,我都重装几次了,最后把它卸了才能用

最近系统 更新成这样了   还好我电脑都没安装呢

TEL-  19290606....
EMAIL- famiyl@vip.qq.com

网友C:
一堆電控商都要大家跟著升級電腦跟軟體,不然很多更新軟體也不適用,像現在多家廠商都要求最低WIN10,其他WIN7或WIN8的都不敢安裝更新檔,殊不知整台家當在一台,微軟一出包大家都別玩,真的這些電控商思考一下麻煩向下兼容不然真的累死電控人
像K牌PLC跟人機,還台開頭的人機,不要讓大家搞的心很累

~~業餘打工仔~~

网友D:
GX Works2 最近我也中招了,启动失败 + 存储空间不足
解决办法是:
进入注册表,删除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TSUBISHI\SWnDN-GPPW2
然后重新安装。
  • 下载积分:+1(李乾威) 有效吗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E:
    做工控最好不要跟风,WIN11的24H2不如22H2稳定这是经过多次使用又回到22H2。
    最稳定的是WIN7,但是WIN7好像不提供更新、维护了吧。
    永远年轻

网友F:
    我这个感觉稳定,一直不更新!

网友G:
    在虚拟服务器上遇见很多次 软件安装后能用   过一段时间打开软件后出现报警提示 新建项目或打开工程软件直接闪退  折腾了2年找不到原因 只能每次要用卸载原来版本重新安装一个其他版本 凑合用一下 用来远程维护plc程序 安装一次软件相当于用一次 同样的GX WORKS2 安装在实体机服务器上用了几年完全没问题

网友H:
    我也是 我直接重装回WIN10 专业版了

网友I:
    没见过你的情况

网友J:
    用win10系统

网友K:
工控人的系统以软件兼容稳定为主

网友L(2025-11-12):
总感觉w11在监控用户,一礼拜最少更新一次,还彻底关不了,可以永久不更新吗,求方法
花未全开月未圆    半熏微醉尽余欢
何须多虑盈亏事    终归小满胜万全

网友M:
装个WIN10就可以了,不要用win11

网友N:
学习了,多谢前辈们的总结

网友O:
其实原因是微软在KB5064081更新下把vbajet32.dll文件的版本由6.0.1.8167降到了6.0.1.1647,导致很多软件都出现了问题,三菱官方的解决办法是卸载更新。

解决办法是:到C:\Windows\SysWOW64文件夹下,把vbajet32.dll给你的管理员账户设置完全控制,然后去官网下载安装最新的GX Works3和GX Works2就能解决(更新的时候会自动把vbajet32.dll文件替换掉)

网友P:
很少用了,基本都选汇川的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