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

楼主(2025-09-24):
步科触摸屏我想做一个当报警触发的时候,自动弹出报警画面功能 怎么实现 最好有详细步骤

网友A:
你可以是B站 去看看

网友B:
貌似只能用直接窗口实现,PLC控制没有弹出窗口

网友C:
描述:建立报警画面
描述:建立直接窗口元件
描述:配置报警弹窗画面
1.建立报警画面;
2.建立直接窗口元件;
3.配置关联报警地址;
4.配置报警弹窗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