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24):
接到一单,验收后要质保3年。我是纯电气部分,另外有人是机械部分,各负责各的。我电气部分调试结束后,机械结构需要整改,我就远程配合调试。但是莫名其妙烧坏两次PLC了,那么多元器件只坏plc。 我就在想要不要装个柜内摄像头。扛不住啊

网友A:
烧坏的是哪个部分?
PLC的电源部分。PLC和扩展模块是独立24V开关电源供电的。扩展不烧,就烧PLC电源部分,其他网口 输入输出点都好的。开关电源用的明纬的

网友A:
如果PLC是直流供电的,又经常烧,很不正常。直流电源很不容易坏的。
顶多是有异物掉入导致短路。
如果多次发生,的确有可能是有人为的接交流电源烧坏。

网友B:
多余
看看坏的PLC是怎么坏的,就知道个大概了

网友C:
必要的时候 该装还得装,装那种比较暗色的放斜角里

我这儿就发生过实习生为了方便 不走操作流程 直接用线短接IO来弄,一不小心就把PLC给造了,掉过头来还直着喉咙喊设备的太差劲

烧了三个后 加装摄像头和触摸屏记录 发现了,让他去擦桌子了。。。。。
  • 下载积分:+1(hsiung) 好贴好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必要的时候 该装还得装,装那种比较暗色的放斜角里

    我这儿就发生过实习生为了方便 不走操作流程 直接用线短接IO来弄,一不小心就把PLC给造了,掉过头来还直着喉咙喊设备的太差劲

    烧了三个后 加装摄像头和触摸屏记录 发现了,让他去擦桌子了。。。。。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E:
    用线短接IO也不会坏呀。

网友F:
    如果有人故意搞你,你装了也没用。如果是监测能起点作用,但还得从故障分析原因不然没法从根解决问题。

网友G:
    遇到过一次,电工接线没有断电,不知道是不是线扫到哪里把plc烧了,反正所有传感器和模块都没事,最后寄回给供应商检测了,最后也没有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反正给我们补发的新的没有收费,所以到现在我都不确定那是不是人为造成的。

网友H:
    送官方检测烧毁原因,一般可以出具检测报告

网友I:
    有好多人试探着去做,把东西搞坏。

网友J:
    也不知道是不是估计为之的,如果是说大意烧坏了应该反馈出来

网友K:
有些人工作中有情绪了,就会搞破坏。

网友L: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网友M:
小人根本防不住!君子根本不必防。问题是这些年君子难得,小人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