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求助大佬,第一次用。一开始是E6.1 然后设置强制停止无效。变成了E7.1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A:
可以通过伺服参数(PA27)将热线强制停止功能设为无效

或者短接接线端子CN3-2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伺服参数(PA27)将热线强制停止功能设为无效
[attachment=314861]
[attachment=314860]
或者短接接线端子CN3-20

学习中 感谢版主的解答!
努力学习 学以致用!
QQ号:349328832
QQ群:4057363
一入工控,情深似海!

网友C:
你控制器是用外部输入还内部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