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请问下 ,为啥找的资料102报文的控制字STW1.14有这个闭环控制,我的V90却没有 ,没有如何能控制扭矩?

评教下各位大佬

网友A:
将1.14那个选择成扭矩模式就可以了,扭矩设定是在750报文的第一个附加扭矩值给的,直接控制扭矩不安全,弄不好飞车,一般是速度环饱和扭矩限幅。看你用什么PLC可以直接控制通讯报文也可以工艺对象

楼主:
试出来了,但是我有个问题,为什么只用扭矩减少和扭矩正负限,速度这几个参数,单单伺服不带负载测试是可以控制扭矩的。
应用到实际场合之后 ,设置正负限,扭矩减少,和速度之后,扭矩是可以控制,但是速度提不上来,夹爪伺服有个减速机 1:15的。只有把扭矩减少这个参数提高后速度才能提高。
请教下这是什么原因  控制字47F  伺服软件监控报文,参数都正确写入了,但是速度就是提不上来。在300转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1.14那个选择成扭矩模式就可以了,扭矩设定是在750报文的第一个附加扭矩值给的,直接控制扭矩不安全,弄不好飞车,一般是速度环饱和扭矩限幅。看你用什么PLC可以直接控制通讯报文也可以工艺对象

试出来了,但是我有个问题,为什么只用扭矩减少和扭矩正负限,速度这几个参数,单单伺服不带负载测试是可以控制扭矩的。
应用到实际场合之后 ,设置正负限,扭矩减少,和速度之后,扭矩是可以控制,但是速度提不上来,夹爪伺服有个减速机 1:15的。只有把扭矩减少这个参数提高后速度才能提高。
请教下这是什么原因  控制字47F  伺服软件监控报文,参数都正确写入了,但是速度就是提不上来。在300转左右。

网友A:
扭矩模式的扭矩值只能是通过750报文给吧,扭矩减少那个是用来扭矩限幅的吧

网友A:
主要是你是扭矩模式还是速度模式这是重要的

楼主:
只用了扭矩限幅 ,没用扭矩模式。那个会飞车。已经解决了 谢谢

网友B:
不是少,首先得叠加750报文一起用,二是看你的伺服支持102扭矩闭环控制功能不。我们刚好就遇见汇川的SV660不支持102进行扭矩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