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在线写入问题

楼主(2025-09-26):
大神们,遇到过吗?程序改动大了就不能在线写入,程序改动小就可以,请问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A:
感觉你是写入方式选择错误了,

网友A:
最好程序发来看看设置对不

网友B:
问一个常识性的问题,5U在线写入是常规操作吗

网友C:
问过三菱客服,这是5U的BUG,在线写入不友好

网友D:
那就每次少改一点,多改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