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没法导入图片,太丑了,原装的审美,真丑。
刚才搜的,需要自己做部件,不会做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A:
先用微信截图,复制粘贴到触摸屏画面,右击它,点“登录部件”

然后做一个开关,点样式,点图形,点部件,就可以选到刚才的图片了。

另外补充一点,按钮开关的话,点图形,点库,下拉菜单,种类其实很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用微信截图,复制粘贴到触摸屏画面,右击它,点“登录部件”

然后做一个开关,点样式,点图形,点部件,就可以选到刚才的图片了。

另外补充一点,按钮开关的话,点图形,点库,下拉菜单,种类其实很多的。

感谢 坛主的解惑  让我们又学到一招
努力学习 学以致用!
QQ号:349328832
QQ群:4057363
一入工控,情深似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