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早的三菱触摸屏求打开

楼主(2025-09-26):
想看一个比较早的触摸屏程序,软件装了几个都打不开A9GOTP.GOT 哪些大神有软件帮忙条开转一下。或者软件发一下也行。不胜感谢!

网友A:
怎么会呢 可以打开 需要软件留言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网友B:
论坛右上角 工控下载区 里面有旧版本的GTD2软件,可以直接打开转换A985GOT的工程文件,
保存后再用当前版本的GTD3软件打开就行了.
至于硬件系列型号,根据你的需要自己确定就行了....
下载积分:+1(85022122)

网友C:
版主大人是什么级别的大神了

楼主:
GTD2软件也打不开,主要是这个文件太老了。A8GOTP.GOT就可以打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GTD2软件也打不开,主要是这个文件太老了。A8GOTP.GOT就可以打开
竟然是橡胶轮胎行业的,精元的设备.
GTD2可以打开啊,有图有真相.
GTD3-1000软件打开
真诚感谢!GTD2 是用哪个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