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在触摸屏上设定两个伺服电机不同的目标频率,如何实现同一时间(时间触摸屏可设置)减速至速度为0停止,用的三菱FX3U的PLC,用PLSV指令控制两个伺服,各位大神,有公式吗,或者案例程序

网友A:
你是要控制位置还是速度?位置模式两个伺服同时启停是插补,速度模式同时启停是电子齿轮

网友B:
三菱PLC我之前用的时候停止是以减速时间来停的,假如你设置100ms,那就是电机在100ms的时间从当前速度减速到停止,跟你速度快与慢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控制位置还是速度?位置模式两个伺服同时启停是插补,速度模式同时启停是电子齿轮

只控制速度

楼主:
现在是实现两个不同速度以一个减速时间同时停
引用 网友B:
三菱PLC我之前用的时候停止是以减速时间来停的,假如你设置100ms,那就是电机在100ms的时间从当前速度减速到停止,跟你速度快与慢没影响
5楼  发表于: 前天
一楼已经回复的很明确了,使用电子齿轮功能。不知道三菱FX3U是否支持,如不支持只能设定相同的加减速时间了
6楼  发表于: 昨天
电子齿轮是指令吗,目前用的是PLSV指令做速度控制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控制位置还是速度?位置模式两个伺服同时启停是插补,速度模式同时启停是电子齿轮
7楼  发表于: 昨天
好的,我查一下
引用 网友C:
一楼已经回复的很明确了,使用电子齿轮功能。不知道三菱FX3U是否支持,如不支持只能设定相同的加减速时间了
8楼  发表于: 昨天
搞个系数a就行了。

三菱有斜坡指令,就算没有自己写一个也不困难,等时执行就可以了。减速的时候用斜坡指令调这个系数,从1降到0。
假设有AB两个电机,触摸屏上分别设置了目标值,减速的时候AB分别乘以a然后输出到运控指令,因为是乘的同一个数,这样就能实现同时降低到0。
这种方式最优雅的地方在于,在正常运行的时候,把系数设成1就行了,程序非常简洁,没有什么逻辑分叉的地方。
同时,可以有针对性的去搞a的下降曲线,可以搞很复杂的减速算法。

伺服电机跟随特性是比较好的,直接调频率就够了,不过减速到末端,极低速是容易出问题的,比如抖动啥的,这个要根据现场情况调整了。比如说加个死区机制,频率数值小于多少就认为是0,直接写0
9楼  发表于: 昨天
查了一下,确实有,三菱的RAMP指令,现在有一台机是信捷PLC的,不知道怎么用信捷程序来编写斜波指令
引用 网友D:
搞个系数a就行了。

三菱有斜坡指令,就算没有自己写一个也不困难,等时执行就可以了。减速的时候用斜坡指令调这个系数,从1降到0。
假设有AB两个电机,触摸屏上分别设置了目标值,减速的时候AB分别乘以a然后输出到运控指令,因为是乘的同一个数,这样就能实现同时降低到0。
这种方式最优雅的地方在于,在正常运行的时候,把系数设成1就行了,程序非常简洁,没有什么逻辑分叉的地方。
10楼  发表于: 昨天
感觉只控制1个伺服就可以,从伺服的脉冲输入用主伺服的脉冲输出,调整从伺服的电子齿轮调整速度比例,肯定是同时启停
难点在需要在线修改电子齿轮

网友E(2025-10-04):
10楼的方式也行,两个伺服接在同一个脉冲口,或者主机伺服输出一个同步脉冲信号,接到第二个伺服的脉冲输入上,从机调整电子齿轮比就实现同启同停,还不同速度了,大部分伺服都具备这个脉冲分频输出的功能,大部分是差分的,个别品牌会支持集电极开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