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数组报错

楼主(2025-09-27):
求助大哥为什么三维数组这样会报错

网友A:
啥配方 要用到3维数组

楼主:
客户要求的,预留20个配方左右,主要存的是三个轴的坐标

网友B:
你的变量类型里的RETAIN是断电保持的变量,而你D3500不是断电保持的寄存器,把寄存器换成断电保持的就行

网友C:
报错里说明了 保持类型的变量分配关联了未锁存的寄存器地址;
把报错寄存器地址区域调整下,或者更改成已设置锁存的寄存器地址。

网友D:
按照楼上兄弟回复,要不把类 VAR_GLOBAL_RETAIN 改成不带锁存类型的,要不打D3500开始的寄存器改为带锁存的寄存器

网友E: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