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28):
SCL 程序如何调用SRT_DINT指令报错,提示该函数返回了一个值。

网友A:
定义个变量接收返回值

网友B:
SRT_DINT指令的引脚说明:

考虑到其需要返回值,因此,你需要定义变量来接受返回值。

Good Luck~
  • 下载积分:+3(shenqiu)

楼主:
引用 网友B:
    SRT_DINT指令的引脚说明:
    [attachment=314930]
    考虑到其需要返回值,因此,你需要定义变量来接受返回值。
    [attachment=314931]

    谢谢!茅塞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