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28):
昨天脑残,把一个224CN的串口组态成MODBUS RTU 了,但是224CN只有一个串口,现在用软件通讯不上,MODBUS RTU又不支持写SMB30.想重置又通讯不上。想问下各位大神,这种情况还有抢救的方法和思路吗?

网友A:
1.把模式选择开关拔至STOP;
2.下载一个不带modbus 通信的程序或一个空白程序。
感谢,明白了。CPU停机状态RTU是不生效的。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 QQ: 2845452345

网友B:
    参考资料:
    https://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rticle/S7-200/S7-200modbus/Default.aspx#master

    谢谢。一直以为STOP模式是不能通讯的。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好像西门子有个wipeou.exe程序,可以清楚PLC内的所有组态和程序。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D:
    恢复出厂设置不行吗?
    这个老古董通讯不上也就没办法恢复出厂设置。一楼大哥的说法对,CPU停机的时候端口0是默认PPI。所以在停机状态连上去,改一下库程序或者删除库程序就通讯上了,我直接用个输入点控制库程序的生效与否就完美解决问题了。再次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