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12个输出中随机选6个同时输出程序怎么编写

楼主:
FX3U 12个输出中随机选6个同时输出2秒后断开,3秒后再随机选6个同时输出。程序怎么编写。在12个输出中随机选

网友A:
最简单的是,数组固定值,取值赋值,输出点可以不是连续的12个点,但是最好限制为最低3个连续点

网友B:
最粗暴方法:
1.穷举法列出所有组合并编号(也就九百多种组合);
2.随机生成编号范围内数字;
3.根据编号输出。
QQ: 2845452345

网友C:
问AI试试

网友D:
循环生成一个随机数,判断这个随机数是否偶数,是偶数且没有输出时输出,数量+1,数量=6时退出循环
下载积分:+5(apei2014) 好贴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