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做过三菱Q系列plc和康耐视智能相机通讯,请分享下思路

楼主(2025-09-30):
如题,之前做过西门子的是有背景数据块。不知三菱plc和智能相机通讯,通讯的状态字存在哪里呢,使用什么方式通讯呢我看plc以太网参数里没有智能相机的IP?哪位大佬有案例或者思路分享一下

网友A:
三菱这边不需要那么麻烦,直接用MC协议,在智能相机那边配置选择MC协议,填写对应的地址就好了,不需要写通讯程序

楼主:
存储相机拍照数据的寄存器D *** 是在哪里设置,是在PLC软件里设置还是inshight里设置呢?有案例或手册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B:
康耐视智能相机没用过,用过康耐视的扫码器,支持三菱CCLINK IEF BASIC,配置一下就能用

网友C:
二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