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现场改造硬件接线已经固定了,前机有取料请求的输出和取料完成的输入,后机有取料请求的输入,和取料完成的输出信号;
前机做完后推出气缸,再发出取料请求;
后机接收取料请求后开始取料,取料完成再发出取料完成;
等前机接收到取料完成就停止取料请求信号,后机接收到取料请求复位后再停止完成信号;

现在遇到运行中前机被切换手动或者初始化后移动了取料的气缸,这个时候如果复位取料请求,因为不同线程的问题,可能出现后机直接复位完成信号,导致前机交互卡住;
不复位又可能出现前机不满足取料条件时,依旧在取料

网友A:
会不会你把信号线接错了  造成误动作
qq群4057363
学习交流,共同进步☜
:赠人玫瑰 🌹  手留余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你把信号线接错了  造成误动作

不是接错,只是请求信号的开启和停止时序问题

网友B:
既然问题这么清晰,程序就不能精准判断
QQ: 284545234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问题这么清晰,程序就不能精准判断

不同线程,执行顺序就是不可预测的,再加一个回应信号就能解决,但是设备已经固定了

网友C:
既然设备已经固化了!那还有什么讨论请教的余地呢?
在我的脑回路里面!设备固化一般是指硬件,这些固化可以理解,因为硬件更改确实很麻烦,整过硬件更改的多知道。
你那软件也固化?这就有点不理解!不知道你那软件固化指的是那方面?

网友D:
对取料完成信号和取料请求信号进行更严格的限制,比如取料请求信号到达,进行记录,此时如果切换到手动或者故障,那取料完成信号是不会输出的,直到解决好所有问题,而后机在取料请求必须在前机的取料完成信号在的时候才进行动作,如果不在就等待完成。
不要试图前几已经停机,后机还继续工作,这样好像省了一点时间,但是不是合理的逻辑。

网友E:
1:一般切停时尽量做到交互完成才允许切停(除非急停情况下)
2:前机到了请料阶段,就两个流程,1,发出请求,等待后机响应 2,等待后机动作完成,回复完成信号

网友F:
引用楼主刺猬果果于2025-10-01 11:48发表的 最近遇到个前后机交互问题 :
现场改造硬件接线已经固定了,前机有取料请求的输出和取料完成的输入,后机有取料请求的输入,和取料完成的输出信号;
前机做完后推出气缸,再发出取料请求;
后机接收取料请求后开始取料,取料完成再发出取料完成;
等前机接收到取料完成就停止取料请求信号,后机接收到取料请求复位后再停止完成信号;

一般都是自动给出取料信号,手动时把联机信号取消就行了。
plc

网友G:
新增个记忆功能,当暂停或者切换的时候把部位的情况记录下来,等切换回来的时候要回去原来的记录

网友H:
你的交握程序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I:
前后机的交互信号是PLC控制的逻辑么?是的话把手动自动的逻辑加进去,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