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 works2软件打不开程序

楼主(2025-10-03):
打开程序时显示“系统起动失败,请重新起动Windows”对话框,点确定后显示“存储器空间或桌面堆栈不足,因此无法起动GX Works2.请结束其它应用程序后重新起动GX Works2”.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你是不是系统更新了 还是你安装时少运行环境
welcome:4057363

楼主:
软件一直没动,今天要用发现这个问题,我的系统是win11, 一直是更新的。重新安装了一下PLC软件还是这个样子。

网友B:
多打开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C: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87242.html
这里有相关讨论

楼主:
谢谢5楼的同行,确实是W11系统更新造成的,更新卸掉,重启后可以用了。还在使用GX-works2的小伙伴请注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5楼的同行,确实是W11系统更新造成的,更新卸掉,重启后可以用了。还在使用GX-works2的小伙伴请注意了。
最近好多都是win11系统自动后就这样重新装回win10就好了
welcome:4057363

网友D:
友情提示:想做自动化最好不要跟风,总以为操作系统越新越好,恰恰相反,已经历经完善的系统更是适合自动化,因为系统更新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而操作系统的更新需要反复测试。
你如果打开系统更新特别是实时更新,你就是在帮助他们测试,换句话说你就是被测试对象。
过去的XP2000、WIN7就是相当成熟稳定的系统。
本人感觉:WIN10不如WIN7,而WIN11不如WIN10;WIN11 22H2还可以,最好不要使用24H2。
最好关闭自动更新。特别是实时更新。
只是个人观点不一定就是对的。
勿喷。
永远年轻

网友E:
WIN11大概率是更新造成的

网友F(2025-11-12):
我的电脑又这样了,之前是删除哪个更新就好了。忘记了,谁知道的说一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