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指令求解

楼主(2025-10-03):
三菱的检测上升沿和下降沿的触点指令LDP,LDF。与微分输出指令PLS,PLF。如何使用才合理。功能一样吗?
Lu

网友A:
在For循环里体现不一样,LDP,LDF只能在一次循环中使用,除非加边沿检测V0~V1000等,PLS可以在所有循环使用一次.差异的体现在于LDP的M0,能让循环10次的D0Z0中,仅仅D0会+1,而PLS可以让D0~D10都+1。其他情况下好像都差不多一样的效果,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使用LDP,LDF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