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维伦触摸屏弹窗可移动,怎么实现,之前设置过,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87267.html  你去看你看这个 这里面有弹窗制作

看了,不咋样呀,没有见到弹窗,答非所问

楼主:
找到了,在触发条件里,选择“自动调整窗口尺寸”

网友B:
引用楼主玩家100于2025-10-08 09:51发表的 维伦触摸屏 :
维伦触摸屏弹窗可移动,怎么实现,之前设置过,忘了。

不好意思没看清除题目
创建弹出窗口:在威纶触摸屏的编程软件中,比如 EasyBuilder Pro,先创建一个你需要的弹出窗口。可以通过点击 “元件” 菜单,选择 “嵌入窗口”,然后根据需求选择 “直接窗口”“间接窗口” 或其他合适的窗口类型,并进行相应的设置,如窗口编号、触发条件等。
设置窗口控制条:在弹出窗口的属性设置中,找到 “显示窗口控制条” 的选项,将其勾选上。这样当弹窗弹出时,会显示一个控制条,用户可以通过拖动这个控制条来移动弹窗的位置。
测试弹窗移动功能:完成上述设置后,进行模拟测试或实际运行。点击相应的触发按钮,使弹窗弹出,然后尝试拖动控制条,看弹窗是否能够按照预期进行移动。
没事没事,无心之举
qq群4057363
学习交流,共同进步☜
:赠人玫瑰 🌹  手留余香!

网友C:
在窗口属性那里,勾选窗口控制条就行了
真诚感谢!

楼主:
对的,更正下,窗口控制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