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网线连接PC非常卡顿

楼主(2025-10-08):
如题,如何解决,本想找USB下载线,可惜没有

网友A:
换条网线
感谢分享!

楼主:
网线没问题

网友B:
检查参数设定中IP地址和通讯端口是不是重复,或通讯端口没打开
感谢分享!

网友C:
程序问题
感谢分享!

网友D:
PLC挂载的通讯设备多了?如果是的话就得用以太网模块去连了,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每次反应都要1,2分钟,要命了
真诚感谢!

网友E:
CPU型号是多少?程序步有多少步?程序步特别多可能会卡
Q系列的

网友F:
你电脑问题吧 我也碰到过 Q系列 突然特别卡 而且还连不上 用usb线也没用 然后电脑重启一下就行了
感谢分享!

网友G:
程序问题。
要能具体点就更好,听同事讲确实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