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的授权咋用才对

楼主(2025-10-09):
新安装了wincc7.4 sp1,授权都按照管理员身份打开,所需的密钥都安装了,还是跳出“无法启动基本程序,请检查你的软件许可证”,既无法打开现有的项目,也不能创建项目。换了WINCC7.5 SP1也是这样,请教各位大神,这个授权文件具体是怎么使用啊!!谢谢了!

网友A:
安装路径安装包路径 不能有中文,另外你安装文件包都有啥啊 截图看看

楼主:
一个是安装路径,一个是安装包路径,麻烦大神帮我看一下

网友A:
你系统是什么,还有你这个安装包看着跟我的不一样呢。也没看见破解狗和授权文件啊

楼主:
是网上下的一个有博图v15.1,v16和V17的虚拟机,

网友A:
我建议你换个安装包 试试 我那个安装包里没有 wincc_V7_5这么多压缩包。最好是重新做系统后再装软件

网友B:
在安装盘位置搜索Licence,打开目录,安装许可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