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名的USB设备COM口号冲突怎么解决

楼主(2025-10-11):
Silicon Labs CP210x USB to UART Bridge (COM3)
Silicon Labs CP210x USB to UART Bridge (COM9)
2个台式万用表使用USB转串口的线连接至电脑上,已经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固定了串口号,但是重启电脑后会有概率出现2台设备的串口号互换的情况
各位老哥有啥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
你这个usb的芯片的vid和pid估计是一样的,没办法弄。

网友B:
1、换USB接口,换到不同的USB根控制器上可能就不会乱跳了
2、换不同的USB转串口,比如买一个CH340的
3、直接买一转多的USB串口线
3、控制上电顺序,固定一个上电顺序,每次都先识别一个,再识别一个,当然是在操作系统已经起来的情况下
5、不要用USB转串口,买串口卡

网友C:
除非你一直按着顺序插入。要不然系统无法确定是哪一个。

网友D:
PDD上买一条5块钱的CH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