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级配电用3个断路器

楼主(2025-10-11):
上级配电用3个断路器,下级用一个可以么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搞,要是上端有一个断路器没有关,下端的空开都有电,出了事是你顶锅,别想着给老板省钱。
👌

网友B:
为何要让用电异常演变成火灾事故?
PS:1L说触电风险,那都算安全生产了,都是小事情~
👌

网友C:
绝对不可以。如果1500A的设备电流大于630A时故障怎么分析。不好判断,另外这么安装断路器反而把事故分析的难度增大了
👌

网友D:
3P接1P,能合上闸么?电流不平衡

网友E:
这样是不允许

网友F:
怎么会🈶这样的想法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网友G:
3个箱变吗?

网友H:
人才啊,喜提银手镯
这么严重?
yanwu001

网友I:
一个父亲可以有两个甚至多个孩子,但是不允许一个孩子有两个父亲!那就乱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