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11):
设备有一个垂直运动轴用的是SEW的伺服电机,可以通过参数设置伺服在保持使能得情况下,电机停下来以后自动关闭抱闸,运动前自动打开抱闸再运动。
现换成西门子V90伺服以后,通过翻看手册和网上查找,似乎没有这个功能,只要使能上电就打开,使能OFF抱闸就关闭,需要自己再PLC中来控制抱闸。
但有的地方又讲的可以通过参数设置来达到这个功能。
有没有熟悉V90的大师给解惑一下,万分感谢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其中一个项目V90驱动器接线图参考下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西门子伺服是有这个功能的。截图两个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中一个项目V90驱动器接线图参考下

    实在不好意思,问问题没问到关键点。

    就是想在保持使能得情况下,让抱着根据电机动作状态自动开关,电机停下来抱闸关闭,电机启动抱闸自动打开。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伺服是有这个功能的。截图两个供参考。

    实在不好意思,问问题没问到关键点。

    就是想在保持使能得情况下,让抱着根据电机动作状态自动开关,电机停下来抱闸关闭,电机启动抱闸自动打开。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B:
    第二个图上的参数就是管这个的。
引用 楼主:

    实在不好意思,问问题没问到关键点。

    就是想在保持使能得情况下,让抱着根据电机动作状态自动开关,电机停下来抱闸关闭,电机启动抱闸自动打开。

网友B:
    不好意思,刚才没细看,好像你是想要保持伺服一直使能,但是根据电机运动信号来确定是不是开启抱闸?如果有PLC,可以用输出点来辅助;如果是纯继电器配盘,可以考虑增加两个继电器,运行信号触发新增继电器1接通24V到抱闸;零速信号接通新增继电器2,继电器2触点切断继电器1线圈的回路,这样就可以实现了(没有仔细想,大概是这样,也可能需要增加更多继电器确保信号时序正确)。
    具体可以自己考虑一下。
    P1215~1217就是负责SON使能的时候开启抱闸,零速的时候关闭抱闸的。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对了,还可以用继电器1的常开点来导通运行信号,这样可以保证电机运行的时候抱闸已经打开了。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观点
    命自我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还可以用继电器1的常开点来导通运行信号,这样可以保证电机运行的时候抱闸已经打开了。

    我现在也是使用得这个方案。
    V90用的PN版的,所以没接那么多继电器,程序里检测到电机停止以后延迟个时间关闭抱闸,启动前提前打开抱闸,控制抱闸的继电器会接个出点到PLC判断抱闸是否打开。
    感谢给的建议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在不好意思,问问题没问到关键点。

    就是想在保持使能得情况下,让抱着根据电机动作状态自动开关,电机停下来抱闸关闭,电机启动抱闸自动打开。

    怕溜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