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11):
程序开始用M8000连续接通一直给D4写1,为啥最终结果D4是16

网友A:
因为循环最后运行,你试试循环放在前面看看

网友B:
2的4次方,16没问题

网友C:
循环这类还是用S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循环最后运行,你试试循环放在前面看看

循环继续执行,是没问题,但有一个问题,每次扫描到for循环,循环条件D2都是从1开始吗。PLC的第一个扫描周期D2应该就等于4了,如果不再从1开始那就不再就如for循环了,后面的扫描只会把D4变为1啊

网友D:
先给个初始值,然后进循环,扫描到最后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给个初始值,然后进循环,扫描到最后就是这样

初始值是用M8000给的,除非每次进入for循环,循环条件都是从1开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循环继续执行,是没问题,但有一个问题,每次扫描到for循环,循环条件D2都是从1开始吗。PLC的第一个扫描周期D2应该就等于4了,如果不再从1开始那就不再就如for循环了,后面的扫描只会把D4变为1啊

D2是循环次数,你这样写相当于每个扫描周期都先把D4赋值1,然后循环再计算D4=((((2*1)*2)*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D2是循环次数,你这样写相当于每个扫描周期都先把D4赋值1,然后循环再计算D4=((((2*1)*2)*2)*2)

也就是说,PLC每个扫描周期进入for循环时,先把D2置为1,然后再循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