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200的PLC,编译都没错误,准备下载了就报错,什么问题?

楼主(2025-10-12):
如图,写完的程序编译没问题,准备下载的时候弹窗报错

网友A:
系统块设置对不对

网友B:
可能是硬件组态不对

网友C:
手动查吧,我之前也试过这样的,后来还是手动查出来。
QQ: 284545234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动查吧,我之前也试过这样的,后来还是手动查出来。
对,有个定时器用错了,T64,定时器没有T64,编译没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