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显卡问题还是显示器问题

楼主:
谁知道这是显卡问题还是显示器问题,一个假期回来就成这样了

网友A:
你可以先用排除法 试试 先关机 把显卡重新插拔后在开机看看 或者你可以把电脑显示器连接 笔记本看看或者其他主机 看看 这就能初步排查判断是显卡问题还是显示器问题!
qq群4057363
学习交流,共同进步☜
:赠人玫瑰 🌹 手留余香!

网友B:
还有可能是视频线的问题

网友C:
你不插线白屏的时候就判断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