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13):
伺服驱动器,设置一圈2000脉冲,频率设置30000  ,30000/2000*60转/分=900转/分,频率再改成大于30000,60000  ,100000,转速始终没变化,电机额定转速3000转/分,但是电子齿轮比改成一圈1000脉冲,  500脉冲,电机转速是可以提上来的,为什么从频率30000改变,转速不变,什么原因?
深耕技术

网友A:
三菱系有最大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系有最大速度

能具体解释下吗?
深耕技术

网友B:
频率是不是被覆盖了,或者是需要重新下程序的你没下

网友C:
驱动器脉冲输入端口的限制,未使用高速脉冲口?
看你的描述,可能是单位时间内驱动器能响应的最大脉冲超上限

网友D:
用的什么东西发的脉冲?PLC还是单片机?看看有没有超了上位机能输出的最大输出频率?

楼主:
弄清楚了,频率被限制了,不能超过30000
深耕技术

网友E:
有始有终才是好帖顶起来

网友F:
什么PLC?PLC侧输出最大频率被限制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