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和金顺怡整流器通讯失败

楼主(2025-10-13):
现场用昆仑通态和金顺怡整流器通讯,之前昆仑通态用的是自由口通讯驱动,通讯正常,我现在修改用MODBUS RTU驱动通讯,通讯设置 都一样,但是通讯不上,难道需要轮询吗

网友A:
建立个数据!看看通讯转态对应的数据值是多少,然后再根据这个数据值查找原因!
祝你成功!

网友B:
先在电脑上监控通讯参数
参数和之前的都一样 ,我检查了

网友C:
先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