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 通态触摸屏和金顺怡的整流器建立通讯只能用自由口驱动吗

楼主(2025-10-14):
昆仑 通态触摸屏和金顺怡的整流器建立通讯只能用自由口驱动吗 ,MODBUSRTU协议 通讯行不通吗?现场 之前用的自由口通讯,我想 改成MODBUSRTU通讯,参数都一样就是通讯失败,我又改成 自由口通讯直接就 通讯上了

网友A:
屏肯定是支持的 地址+1
+1了,我 试着 只是 建立 变量并没有设置地址,自由口 也能 通讯上,就是RTU不行,我查说明书也说说明标准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