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14):
求助:WINCC7.5 SP2为何启动鼠标长时间转圈,约4到5分钟才打开软件,退出软件时没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呢?先安装WINCC7.5 SP2,后安装博途V15,电脑是前年买的惠普战99工作站,内存32G,新装Windows 10 LTSC_2021系统的

网友A:
数据库或者归档数据太大了吧,用项目复制器复制一个打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库或者归档数据太大了吧,用项目复制器复制一个打开试试

你好,是刚新建的工程,没什么数据库或归档数据

网友B(2025-12-27):
任务管理器,查看一下哪里占用资源了。

网友C:
是不是有安装杀毒软件? 另外查看下项目目录是有中文路径?检查下网络/Simatic Shell, 确认下IP以及计算机名可以正常显示出来
苏州必盛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D:
换8.0版本吧,BUG
飞来山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

网友E:
悄悄告诉你,电脑网口插根网线就快了··

网友F:
刚装好时,最好不要运行程序,先打个升级补丁UPD,然后再打开程序就很快了。反正我在WIN11(22631)下测试过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