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回原加减速问题

楼主(2025-10-14):
请教大神们,三菱FX5U 回原 加减速设置在哪里?感谢!

网友A:
好像没专门的参数,可能受定位加减速时间影响

网友B:
你自己找一下SD5502到SD5542的区间

楼主:
没有加减速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找一下SD5502到SD5542的区间
没有加减速

网友C:
这个是不是你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