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简单点

楼主(2025-10-14):
要求,焊枪从原点开始走到到左侧指定位置,,自动打开焊枪,开始焊接一直焊接完成,再迅速返回原点,再从原点走到右侧指定位置开始焊接,重复左右侧焊接过程,所以考虑回到中间原点,要精确
深耕技术

网友A:
SFTL或SFTR。可是焊接基本都用变位机的。

网友B:
没看到需要侧重的点在哪里

网友C:
一定要回原点后再到工作点吗?
如果省去回原点的话,那会快不少。

网友D:
从左向右直接一条线过去不是更快嘛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回原点后再到工作点吗?
如果省去回原点的话,那会快不少。
感觉跟我做过的氩弧焊接套管动作类似!回不回原点是要根据你定位准不准来决定,氩弧焊的干扰不是一般的大,干扰大了容易定位不准。

网友F:
可以学习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回原点后再到工作点吗?
如果省去回原点的话,那会快不少。
工作完成后返回时经过原点传感器时的当前脉冲值在多少范围以为认为不需要回原,如果超过这个范围就执行一次回原

网友G:
看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H:
用伺服一般开机回一次好了

网友F:
简单就是好。

网友I:
原点不需要反复回,浪费时间,除非你的机械定位不准,需要每一步骤都回原点做补偿,这属于设备缺陷。

网友J: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