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昆仑通态触摸屏地址的理解

楼主(2025-10-15):
最近接触国产,设备0_读写DWB0262/20,这是昆仑通态触摸屏上的变量地址,请问这个是D262还是D260啊?PLC是三菱FX3U,请论坛的大神们,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这是上一个地址

楼主:
请问大神们,触摸屏上计时显示的就是这个D262的值吗?

网友A:
D262 除以20 显示

网友B:
看变量连接的数据通道是什么,有没有通道处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论坛因你们而精彩!

网友C:
D262 数 除以20 显示

网友D:
这个只是变量名,至于它连接的是PLC哪个地址,那要看你设置的数据通道。你设置对应的是哪个PLC地址,就是链接那个PLC地址。不能看变量名推断他链接哪个地址。

网友E:
只是一个标签,实际底层变量要看程序里映射地址
为者常成 ,行者长至
昆山工控自动化,学习交流,共同进步!18205055120

网友F:
看看通道里面的地址是多少,这个名称是可以随意写的。或许这个是按照某种规则命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