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各位好

现在的硬件是用
一块西门的SMART 1000 IE V3的屏MODBUS RTU同时控制2台台达变频器和1只S7-200CN,三个被控设备通讯参数都是8 N 2
触摸屏组态软件是WinCC flexible SMART V4 SP1
在建立通讯的时候如果我选停止位为1,那么S7-200CN回传的数据是可以正常显示的,另外两只变频器回传的数据在屏幕上就不能正常显示,如果我设置停止位为2,那么变频器的数据能够正常显示,老200的数据就不能正常显示。调整三个连接设置的停止位时,只要调整1个,另外的连接也随着改变。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有没有解决的办法?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楼主anyfsky于2025-10-15 20:49发表的 SMART IE V3请教 :
各位好

现在的硬件是用
一块西门的SMART 1000 IE V3的屏MODBUS RTU同时控制2台台达变频器和1只S7-200CN,三个被控设备通讯参数都是8 N 2
触摸屏组态软件是WinCC flexible SMART V4 SP1

一般地址需要设置不一样吧,参数可以一样,检查地址设置
已经解决了,是被自己经常用的8N1束缚住了。偏偏VFD-M是不支持8 N 1的。
plc

楼主:
已解决,找到了三个设备都支持的8 E 1就都支持了。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有始有终

网友B:
    还是参数不对,波特率,检验位,数据长度,停止位都要一致
    PLC、触摸屏、C#上位机组态监控,输送带,非标机械,控制柜,现场施工,电气代理1663950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