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哪位大神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楼主(2025-10-16):
电源模块不上电 使能上不去 是否考虑硬件损坏!
SL3130-7TE25-5AA3 这个型号

网友A:
这个按报警提示排查,找万用表量下电源电压,你这个是三相380,要接3根火线。

楼主:
师傅 380正常电抗器也正常 24V也正常 保护电路短接了也不不行

网友B:
伺服未使能,说明,伺服没有接受到内部工作电压,一般为直流24伏,其二,你可以把伺服电源,直接短接,先让伺服有电,然后找到24V使能针脚,直接给一个24V,这样如果还是报警,先排除线的问题,最后才是硬件

网友C:
也想知道。

网友D:
有无可能你急停开关拿下了,猜的

网友E:
西门子伺服驱动器的24V电源是要单独提供的。你可以一一排查

网友F:
检查这个电源模块的控制信号正不正常啊

楼主:
统一恢复大家 厂家技术来了 监测下 电源模块掉线了 坏了 配件在路上 我还没玩过 不知道怎么安装

网友G:
解决问题,光荣。

网友G:
帮助他人伟大